[硬件] jms587易驱线突然不能跑3.0速度,dism清理系统后解决

楼主(2024-04-24):
我用东西比较随性,这个易驱线本来好好的,能跑满3.0速度,正在给ssd跑urwtest,我直接拔了,之后只能跑在2.0速度,换接口插也不行,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掉固件,或者是主板的u口被搞坏了?主板是技嘉Z77

最新进展:易驱线没坏,看来还比较耐操,读写过程中直接拔没事;电脑硬件也没问题,先是换一台机器确认易驱线正常,然后用pe盘启动后能工作在3.0状态,那么肯定是软件故障了,删除usb驱动、3.0根集线器驱动,重新安装,仍然无效。用pe盘启动dism清理了垃圾,重启后,正常了,能跑满速。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了。

好主意,这就去搞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焊口脱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焊口脱线了

没有,昨晚万用表测了,插头和易驱线板子没断线

网友:
望楼主能告知后续处理过程及结果。谢谢!

网友:
触点脏了,线断了,,,咸鱼卖也就10元一个,。不贵。

网友:
重启后,正常了,能跑满速。

网友C:
清理了垃圾,都清理了啥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理了垃圾,都清理了啥导致的

除了压缩系统,其余全部打勾,扫描完清理。本来是想用它重新添加主板usb3.0驱动的,但是清理完忘记了直接重启,竟然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