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两个表怎么样?NANJING MF47、FUKE DT890A+

楼主(2024-04-24):
大家帮我看看,从仓库里面清出来的。

网友:
能用就行,要求不要那么高

网友:
怎么现在哪哪都有47表的影子啊

网友:
不拆啥也不知道

网友:
NANKING  MF14是经典
手上这个得拆开才懂

网友A:
我还有一块MF30的机械表呢,用了数字表后,机械表就成收藏品了;论灵敏度,还是机械表看着舒服,表针一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要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
南京47估计是后期的

网友:
日常維修夠用

网友B:
拆了看才能知道,47表如果是早期那种金属拨盘的还可以,后期印刷版的就一般般了,内磁和外磁也有区别
数字表应该是仿的,不是福禄克哦,那啥傍大牌的

网友:
功能正常的话日常使用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块MF30的机械表呢,用了数字表后,机械表就成收藏品了;论灵敏度,还是机械表看着舒服,表针一摆, ...

这不叫灵敏度,表盘上印的DCV 20kΩ/V才是灵敏度

网友:
家里仓库够厚实的了

网友:
把指针表拆开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看才能知道,47表如果是早期那种金属拨盘的还可以,后期印刷版的就一般般了,内磁和外磁也有区别
数字 ...

这是现在网上出售的新出厂的MF47外磁,开关板的万用表

这是现在网上出售的新出厂的MF47内磁,开关表

网友:
铝面板的47表不错,表盘线都没有掉色,说明很少用,至少是93年以前出厂的老货外磁表。

网友:
晒表不拆!不是耍流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