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基频差了0.5G,为什么TDP差了30w

楼主(2024-04-24):
https://www.amd.com/en/product/11176
https://www.amd.com/en/product/11191

5600G   基频3.9G,Default TDP 65W,
5600GE 基频3.4G,Default TDP 35W,
两者睿频都是4.4G,核显是一样的,就基频差了0.5G。那么这个Default TDP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
公司定的参数而已,同一批芯片出来,好的超频,差的降频。通用场合的话,一般都不会满负荷,功耗相差不大。不必纠结

网友:
TDP还不就是随便标?

网友:
实际功耗不能看标称TDP,而是看功率检测仪。

网友A:
1,tdp是最大值(典型)
2,频率和功耗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
楼上5号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dp是最大值(典型)
2,频率和功耗不是线性关系

5600GE基频3.4G,睿频4.4G,4.4G时TDP为35w,还是3.4G时TDP为35w?

网友:
引用 楼主:
5600GE基频3.4G,睿频4.4G,4.4G时TDP为35w,还是3.4G时TDP为35w?

1,睿频4.4不一定是全核4.4
2,TDP只保证默频范围内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