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错误代码修复工具,WIN7事件查看器里很多错误,能修复吗?

楼主(2024-04-24):
错误代码修复工具
综合错误类型修复工具是一款跨平台全能修复工具主要解决各种因为运行时错误,未指定错误,应用程序错误等导致的系统奔溃,软件无法运行、安装、启动和使用等问题。

立即下载
软件版本:v2.0.1
软件大小:3.6M

适配系统:XP/Win7/Win8/Win10

网友A:
我用过的几台电脑,事件查看器里,总有很多黄色的报警信息,到那时不影响使用,就一看而过了,有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网友:
个人用电脑,重启大法不是最直接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几台电脑,事件查看器里,总有很多黄色的报警信息,到那时不影响使用,就一看而过了,有些问题,根 ...

黄色的还好,我的一堆红色的,但是用着又没感觉到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还好,我的一堆红色的,但是用着又没感觉到有问题

是的,系统事件查看器里红色的事件,处理起来难度大,如果确认是系统问题,直接重装系统吧;现在装个系统也很简单的。

网友:
并不是所有错误报告都要理会,它只是个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系统事件查看器里红色的事件,处理起来难度大,如果确认是系统问题,直接重装系统吧;现在装个系统 ...

有的是警告,有的是错误。

错误有的一天很多次。

网友:
win7系统从没有遇到过错误代码之页。

网友:
感觉这工具只能修复那种简单的错误,有些稍微复杂点的得同时修复不同的地方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