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汽车carplay换喇叭,加音频孔

楼主(2024-04-24):
原机喇叭声音太难听,更换一个平板喇叭,增加一个耳机插孔。

网友:
效果怎么样,也有过同样的想法

网友:
这玩意支持CarPlay?

苹果授权这么好搞了?

网友:
加个小喇叭也没啥效果吧

网友:
这手艺钢钢的!
但音质不好,不单单是扬声器的问题吧?

网友:
声音不是输出到汽车喇叭上吗?车机上这点大的喇叭能有多响

网友:
是否可以改成加装块蓝牙发射板或是FM发射板,用机车接收,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行车记录仪改喇叭用处不大,效果不明显啊。

网友:
车上噪声大,小喇叭不顶用吧?

网友:
这估计没什么效果吧

网友:
听歌提示声

网友:
这个机器是啥牌子的,好用不

网友:
这是个行车记录仪?车机应该会直接输出声音到汽车音响系统内吧

网友:
这喇叭换了提升的大么

网友:
请教耳机插孔从哪里引出

网友:
这喇叭应该没啥效果吧,加个蓝牙功放板试试看效果。

网友:
这玩意不叫云镜吗

网友:
这carplay屏幕也太小了吧!另外音频不是直接连车上的喇叭吗?怎么还需要这么个小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