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M330C鼠标更换微动

楼主(2024-04-24):
服役了3年罗技M330C鼠标,左键开始不灵敏了,本想买个新的,想到咱们不是有手艺么,自己动手试试看,修不好再买也行;

某宝选择同款的微动黄点

取下电池找到螺丝

拆开鼠标,需要注意电路板上面的几个卡口

配合吸焊器取消故障微动

原路装回,满血复活!

费用:6.12元,还有一个微动留着以后换;

网友:
静音微动,不错不错

网友A:
能换微动和编码器,一个鼠标用一辈子,其他地方很少坏。
好像这种方形的只有凯华一家可选?只要高度适合,应该有其他选择吧?

网友B:
烙铁,焊丝没上场

网友C:
索尼本子当桌面?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微动和编码器,一个鼠标用一辈子,其他地方很少坏。
好像这种方形的只有凯华一家可选?只要高度 ...

应该有,没去找其他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焊丝没上场

上场了。。照片忘记拍了,下一个鼠标维修我会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本子当桌面?土豪

不好,被你发现了。

网友D:
红点凯华微动比这个便宜

网友E:
不灵敏---可能只是进土或者氧化了,wd40喷一些就会好

网友F:
罗技不是五年保修吗?我以前都是去售后直接换新的。

网友:
第一次用静音微动嫌按键偏软。没有手感。用了2年多了,现在用普通的按键不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罗技不是五年保修吗?我以前都是去售后直接换新的。

楼主不是自己会修么!再说跑来跑去的,不也是麻烦?!

网友:
鼠标基本都是微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点凯华微动比这个便宜

买家说,黄点比红点寿命长,并且回弹块,本来M330就是黄点的,还是照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灵敏---可能只是进土或者氧化了,wd40喷一些就会好

我喷过酒精,没啥用,WD40没有 买一个太贵 。。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罗技不是五年保修吗?我以前都是去售后直接换新的。

没想到还有这回事。。。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罗技不是五年保修吗?我以前都是去售后直接换新的。

京东界面上看到的只是三年有限保修。

网友:
这东西居然和我现在用的一样

网友:
动手能力真好,省钱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