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buntu安装mmcfw读卡器驱动

楼主(2024-04-24):
驱动链接:mmcblkNX/raspberry4.md at main · ignasurba/mmcblkNX · GitHub

ubuntu必须为22.4.3-lts版本最佳

安装下图的代码就行(桌面开启终端,复制粘贴,回车,然后输入你的ubuntu密码,就会自动下载,要选一下y/n是否安装的)

sudo apt install git bc bison flex libssl-dev libncurses-dev
rpi-source
cd linux

KERNEL=kernel7l
make bcm2711_defconfig
make menuconfig

安装好一堆东西后会报错,有两行代码显示找不到。然后终端给你二选一复制代码。你把它给出的代码复制粘贴到终端里面回车安装就行(两个报错,每个报错都给你两个代码二选一复制粘贴,你二选一找一个就行)

网友:
能读写boot分区吗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还是没搞定
昨晚手动输入sudo apt install git bc bison flex libssl-dev libncurses-dev,安装了一些东西,但是好像漏掉了rpi-source,单独再次安装它没有成功。

wget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e/master/rpi-sourcesudo wget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e/master/rpi-source

都报连接被拒绝的错误。

刚才试着复制粘贴你给的命令,出现下面的错误:

然后输入apt install make,安装了make。

再次复制粘贴,又报错:

感觉就是缺少了那个rpi-source,但拿它毫无办法。

楼主有没有做好的虚拟机映像分享啊......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还是没搞定
昨晚手动输入sudo apt install git bc bison flex libssl-dev libncurses-d ...

能一起粘贴多条指令吗?怎么我只能粘贴第一条指令的?

网友B:
其实去4pda下载俄罗斯版mmcfw提供的linux mint系统就行了。我记得都不用装驱动。放到vmware虚拟机里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去4pda下载俄罗斯版mmcfw提供的linux mint系统就行了。我记得都不用装驱动。放到vmware虚拟机里用就行 ...

谢谢大佬,下载了,不过4pda那个最新的mmcfw下载不了。

网友:
大神你好,安装的是22.4.5版本,安装不上,帮忙发一下安装说明吗 869170277@QQ.com

网友(2025-02-08):
引用 网友B:
其实去4pda下载俄罗斯版mmcfw提供的linux mint系统就行了。我记得都不用装驱动。放到vmware虚拟机里用就行 ...

4PDA没有下载了,不知道哪里有,我下载的根本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