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金泰克S300 120G EasyTools_2258XT

楼主(2024-04-24):
金泰克120g 2258XT ID:EC 1C 98 3F 84 CB不认盘,固件怎么选都没用,,,是win10不兼容么?
论坛上SSV4的能下载的固件都用了,全部都一样,认不到。
还有的救么

楼主:
没人知道么?

楼主:
是不是手法有问题?
短接rom上电,上电后是不是需要断开rom?然后再加载固件文件?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这个是数据恢复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这个是数据恢复软件

是恢复数据

楼主:
win10确实有问题,用win7能读出序号了和FW revision了。但是flash还是没认到。

楼主:
换了台机器,直接连接到SATA口,不用转接卡,是可以rom信息,但是怎么flash是toshiba的。看来转接卡也是有兼容问题,最后debugrom还是对不上。。

楼主:
换了台机器,不用转接卡,直接用SATA接口。64位win7,  能加载mpisp  后flash容量还是对不上,只有15G  ,debuGRom加载还是出错,不知是不是固件还是不对。。。里面是三星的flash,外面读出toshiba,真是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