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镜头里面的塑料传动齿轮用啥润滑油比较好

楼主(2024-04-24):
目前只有一位大佬说的雪油,某宝搜了一下感觉很廉价,几块钱一瓶,会不会不行啊?

网友:
白油,塑料齿轮白油

网友:
塑料传动齿轮是耐油的?

网友:
虎头牌有专门用于塑料的润滑脂,好贵!

网友:
一般多是尼龙的,用凡士林

网友:
说实话,镜头是很金贵的设备,所以里边的齿轮尽量不要加油,实在要用,还是少涂抹一点点普通润滑脂就可以;因为塑料齿轮是低速间歇式转动,不会产生热量,不需要耐高温的润滑脂,但一定要用粘度高的钙基酯或锂基酯,防止油脂到处跑。

网友:
打印机用的齿轮油应该可以

网友:
润滑塑料齿轮用白色的专用润滑脂

网友:
好像应该是低粘度阻尼油,不要随便上油,否则影响手感性能

网友:
不好的润滑油会产生油膜扩散弥漫到镜头上,这种油膜会吸附灰尘严重影响镜头的清晰度哦。

网友:
在PDD上搜到有金属和塑料齿轮都通用的润滑脂

网友:
有专门的镜头润滑脂。凡士林夏天容易流淌。

网友:
有专用润滑油,用不对会腐蚀齿轮的

网友:
镜头还是要慎重,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加油的!

网友:
一般不是用白色的那种嘛,不过这玩意一般不需要加吧

网友:
楼上说打印机齿轮油是可以用的

网友:
塑料白色齿轮脂

网友:
之前的贴子就回复了不要加油,奈何不听也没办法

网友:
不用加润滑油吧

网友:
不用加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