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拓前叉型号怎么分?

楼主(2024-04-24):
三拓前叉,老乡在天津那边的自行车长厂上班,给我寄来的,我给他发了66元!说是27.5的,到货一比整体到前叉上面比原车的矮了点!有知道这是怎么看型号的吗?这个新的没有锁死功能,想要锁死的!减震的行程看起来也短点,但是它的减震臂长些!我在纠结是换还是不换呢!

网友A:
只要和轮组、车架的内径配套,应该没问题。是正牌的吗?

网友:
看起来行程没有你原来的长,只能说比较低端,至于其他型号型号啥的没有关系,只要开档和轮子型号匹配就可以,没必要纠结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和轮组、车架的内径配套,应该没问题。是正牌的吗?

看起来做工挺好的

网友B:
开档,轮径,立管类型,(分直的和锥型的),立管大小,快拆和桶轴,一样不对都不好装
你这个新的应该是个油簧叉,肩控,一边调回弹快慢,一边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档,轮径,立管类型,(分直的和锥型的),立管大小,快拆和桶轴,一样不对都不好装
你这个新的应该是个油簧叉,肩 ...

是油簧,就是没有锁死功能

楼主:
问老乡了,他说这个前叉是700旅行车的,装在我的车上也能用

网友C(2024-06-10):
楼主帮我问下老乡,66的还有吗?天津的可以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帮我问下老乡,66的还有吗?天津的可以自取

不好意思呀,是真没有呀,呵呵呵呵^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