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灯头,如何调试成夜间保持一直高亮状态,不带遥控器

楼主(2024-04-24):
太阳能灯头,如何调试成夜间保持一直高亮状态,不带遥控器,

网友:
光敏电阻控制?

楼主:
嗯嗯嗯是的,拆除那个电阻可以保持夜间长亮

网友:
非为悬赏来:题外话,为什么一定要常亮呢?电池经得起吗?即使电池容量经得起,充电能补充到足够的电量吗?

楼主:
您好哥,夜间长亮对蓄电池也不好,但领导要求改成长亮

网友:
把光敏电阻用黑胶带挡上

网友:
光敏电阻控制如果没有逻辑判断应该本身就是夜间常亮,建议检查一下电池容量是否足够支撑整晚以及太阳能版是否能把电池充满。
如果是半夜没电熄灭,建议视情况并联一组电池。如果太阳能板功率不足还要更换太阳能板。
最简单的办法是拉根线换普通灯配合定时器使用,固定时间开关即可。

网友:
把控制板照片发出来,这样才能帮你,一般太阳能灯都可以设置的

网友A:
我家院子里装了一个太阳能灯,但是天黑以后太阳能板不充电了(我试过白天的时候拔了充电板灯也会自己亮
),这个灯就会自己亮起来,除非用遥控器再手动关闭一下,我想让灯在天黑以后手动开关,这个怎么破?

网友:
应该是加个光敏电阻控制就行了

网友:
不建议改你想一下每天电池都过放阴天电池电量本来就少还全放光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院子里装了一个太阳能灯,但是天黑以后太阳能板不充电了(我试过白天的时候拔了充电板灯也会自己亮
) ...

如果不想跑电路板的线路原理:简单点,从电池飞一根线到光伏板输入,串一个几K的电阻限流,再串一个开关。  不同太阳灯不同的方案,不保证这个方法都有效。  麻烦点,   也可以在灯驱动的MOS管的G和S上 接一个短接开关,短接时灯不亮。  如果板子上有红外接收头,可以找卖家要个遥控器,通常有开和关,半亮,时长,等各种设置。

网友:
很多便宜的灯都这样 用太阳能板的输入电压来判定白天黑夜  所以拔电就亮 而且基本上都是亮到电池亏电亮不起来

网友(2024-05-24):
问题是常亮电池不够,损耗快
没多少天电池就挂了

网友:
跑一下电路板电路图

网友:
加大电池才持久

网友:
膜拜大佬,膜拜膜拜

网友:
得拆开把PCB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2024-06-26):
先用一块黑色防水胶布把光敏电阻贴上,然后把延时电路直通(一般用电容充放电延时的直接把电容并接放电电阻,使电容一直处于充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