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朗科 Netac N500S 120GB SM2258XT主控,PFG29 -6 AL 1830(B05A)颗粒,开卡分享。

楼主(2024-04-24):
手上一张淘汰下来的朗科 Netac N500S 120GB固态硬盘,SM2258XT主控,8个PFG29 -6 AL 1830颗粒,因不能格式化,所以一直在找开卡工具。在这次成功之前,用的很多版本,出现过只能写40G,和开卡成功又不能分区的情况,经过多次测试,终于找到了这个方法。

固态硬盘照片

开卡后用最原始的方法往里面拷文件测试,拷了80多G后还能再拷文件进去。

这个是开卡用的量产工具(SM2258XT IMFT B05A颗粒(Q1103A0固件))及经过多次测试后保存的配置。

网友A:
谢谢分享,,到了寿命的东东,再量产,质量一样不稳定,,

只是玩玩可以,,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到了寿命的东东,再量产,质量一样不稳定,,

只是玩玩可以,,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

说的有道理,重要数据肯定不能用这种的,但是我是拿来跑网心云的,所以是能用上就用,不在乎数据。

网友(2024-06-23):
厉害,我刚好遇到同样的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
跑圈能通过才可以,跑圈不通过,能拷贝文件不认为是成功的。

网友(2025-03-27):
请教下,刷完也成功了,就是没法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