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一个非标T12烙铁头的固定方法

楼主(2024-04-24):
    常规的T12烙铁手柄安装非标烙铁头时原来的螺母和套筒安装不上(类似9501直插入式的手柄除外),临时用一下不用固定也可以,只是烙铁芯容易掉出来

这种6mm不锈钢卡套接头里的配件用在非标烙铁头上很合适

只需要接头里面的前后卡套,两个卡套都可以用,看你喜欢哪个

用钢锯在卡套上开一条口

卡套用小一字螺丝刀把开口撬大一点点,方便套入烙铁芯的凸出环

装入后的样子

烙铁芯头部直径小于8.3mm的螺母都可以穿过,大于8.3mm的可以另买螺母,先把螺母套入烙铁芯再装卡套,装上后就不用取下来了

固定好螺母,随便怎么用烙铁芯都不会掉出来

网友:
这个可以有,用力戳的时候不会转

网友:
好主意,像电钻夹头

网友:
这真是个好方法,不但非标的能用,普通的也可用经,换头比原来的方便多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量产

网友:
动手能力就是厉害啊。

网友A:
还真没想大大头的可以从尾部进去锁紧,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想大大头的可以从尾部进去锁紧,楼主厉害。

BK和C8烙铁头螺母可以穿过,C10要先装螺母再装卡套

网友:
只要想法活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网友:
好方法  可玩性极高

网友:
思路不错,稳定性比较强。

网友:
好复杂,锯开那个环就难到我了

网友B:
不经常换还不错,经常换也麻烦。这种非标烙铁头,哪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经常换还不错,经常换也麻烦。这种非标烙铁头,哪有卖的?

TB买的,那个卡套装上去就不取下来了

网友:
这种质量咋样

网友:
大头烙铁芯,热容量高,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