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手机废主板的海力士内存可以做U盘吗

楼主(2024-04-24):
这是我小米手机6+64G内存的芯片,内存型号是:skhynix H9HP52AECMMDBRKMM,请教各位老大,我能废物利用用它做个u盘吗?

网友:
制作成本和你买个64gU盘差不多

网友:
制作成本太高,不划算,除非是大容量颗粒的还好

网友:
手机的存储 芯片  淘汰下来   将来会很多

网友:
贴过从 两个旧OPPO里面拆出来的4+64,双贴ns1081,跑圈能过,就是速度大波浪,估计手机用得太狠了,剩余寿命不行了

网友:
可以,但是没有必要,因为磨损寿命都不确定剩多少,我做好快速格式化之后觉得速度太慢,勾选慢速格式化,然后就挂掉了,变成磁盘写保护

网友:
可以的,放心弄吧,看字库多少脚的,匹配主控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