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把普通的人体感应摄像头改造成雷达感应摄像头是否可行?

楼主(2024-04-24):
把人体感应传感器换成雷达感应传感器是否就行了?

这个过程操作是否非常麻烦呢?

网友A:
距离,灵敏度,精度差的很多吧?

网友B:
这是两种技术,原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灵敏度,精度差的很多吧?

雷达的灵敏度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种技术,原理不一样

是高电平表示触发么?

网友C:
理论上可行,感觉雷达传感器胡乱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行,感觉雷达传感器胡乱感应

没有胡乱感应吧

网友:
还有用人体感应触发的摄像头,不是用动态侦测的吗

网友D:
两套感应模块都用上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套感应模块都用上不就行了!

可以把人体感应灯改造成同时支持人体感应和雷达感应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人体感应灯改造成同时支持人体感应和雷达感应么?

人体感应灯是基于红外线感应技术的探测方式,在有人靠近时才会启动。感应距离较短。
雷达感应灯是基于多普勒效应的探测方式,它是采用微波芯片通过振荡电路、天线向周围空间发射微波(电场),一旦微波电场内有物体移动或改变,微波频率就会随之改变,从而获得感应和触发。感应距离较大。
两者所用感应元器件和电路是不同的。现在都有现成而且便宜的模块可用,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也可以两者的功能并联使用。
目前两种模块的价格都仅几元,很便宜。

网友:
雷达太容易触发了,单位拆下过这种,露天放置,是语音提示的,总没人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