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MT29F384G08EBCBB 开卡问题?附工具IM3D_PKGQ0620A_FWQ0616B0

楼主(2024-04-24):
碰到一个泽域的,240G固态,2258XT+MT29F384G08EBCBB,使用工具开卡,SM2258XT_IM3D_PKGQ0620A_FWQ0616B0,可以通过,电脑识别分区都没问题,检测也没问题,装机做系统,可以GHO过去,重启之后释放系统装驱动的时候,就死机,电脑直接断电了,换别的硬盘一点问题没有,做系统直接就可以使用了,有没有大佬碰到过的?可以解答一下吗?
下图是检测的ID:

下图是开卡选择:

下图的开卡完成:

下图的接入电脑DISK查看的:

有没有大佬碰到过的?可以解答一下吗?后面附上所使用的工具,有需要的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