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修个电脑赔个固态硬,盘建兴T10 PLUS固态硬盘求维修

楼主(2024-04-24):
客户报电脑故障:无法重启,无法关机,卡在正在关机界面。

上门检测强制关机,开机正常。如是把开机启动项能关的全部关闭,重启两次一切正常。
正要离开,客户回来测试关机给他看,重启懵逼了,开机卡WINDOWS LOGO 界面,经过检测固态硬盘通电的时候正常,能够识别品牌,容量。
十几二十秒后丢失,找不到硬件,求高手指点维修,谢谢。

网友:
找售后保修呀,你只是帮他找到了故障源。

网友:
这都拍不平,不要修电脑了吧,售后没有的话,那就重新开卡。

网友:
这下说不清了,幸亏便宜

网友:
T10啊,,,看成10T了。。。。。

网友:
不要数据的话,本来还能认盘,看有没有固件可以升级,做一下se即可,这个自己开卡的话不容易搞

网友:
插拔一下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不行——换数据线不行——进启动U盘PE找DG——进DG找硬盘,如果没有该硬盘就是硬盘报销了。如果有硬盘你就知道如何做了,如果不正常(能进桌面)用HD扫描硬盘。

网友:
这玩意儿怕是没搞头,有售后走售后,没售后换新的吧。

网友:
应该是掉了固件吧

网友:
又不是你弄坏的,为啥要赔?

网友:
除了未蓝屏,几乎就是标准的掉盘现象(问题出现时BIOS也不认盘)。建议先升级硬盘固件看看。

网友:
这盘要用检测软件跑跑看,不然以后还是有问题

网友:
先备份数据,保修。如保修不了,这个盘是开不了卡的。只有试试加焊一下主控,可能是主控虚造成。加焊需要经验啊

网友:
固态硬如此脆弱,这是M。2的吧,还是玩SATA的老款保险。

网友:
我对固态盘心里有阴影。。。。

网友:
说明白换个固态呗,坏的留手里研究

网友:
手里还有两个金泰克S300格式化不了,开机可慢,容易卡黑屏,没找到量产固件

网友:
SSD自己出现物理损坏,楼主为啥要赔?…… 活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