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前后轮胎可以不一样吗

楼主(2024-04-24):
4812爱玛小电瓶车,带人,原14x2.125后胎老化后,换一个14x2.5的8层载重钢丝胎,前胎是用2.125的,还是也选择2.5的呢?

网友A:
可以,不影响,我的目前正是如此使用,前面的原配2.125还能用,没换它

后轮扎孔漏气了,换了一条8层正新,缺气保用的,不到60元一条,这胎真行,安装好后,日常骑行,完全没气压都感觉不到没有气

网友:
前后不一样没事的。踏板摩托车很多前后轮尺寸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影响,我的目前正是如此使用,前面的原配2.125还能用,没换它

后轮扎孔漏气了,换了一条8层正新, ...

我刚开始也想换这个缺气保,后来考虑到总带人,就选择了钢丝载重胎。2.125尺寸就只有普通8层胎了。

网友:
没问题啥都与不影响

网友:
电动自行车而已,没啥的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沒有

网友B:
没问题的,前轮细点还更省电,摩托就是前轮细,后轮粗

网友C:
哦!你们都用8层胎哈,我用的还是6层的。

网友:
想省电就用胎面窄的,想平稳就用宽的,反正速度慢,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你们都用8层胎哈,我用的还是6层的。

没差多钱吧,以前原车好像4层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前轮细点还更省电,摩托就是前轮细,后轮粗

谢谢了,原来如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差多钱吧,以前原车好像4层胎

对呀!原车是4层的,我给换的6层的,都觉得是很好了,没想到你们尽然换顶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原车是4层的,我给换的6层的,都觉得是很好了,没想到你们尽然换顶配的!!! ...

外面换180元,自己换60多元,赚大发了,当然换最好的了。

网友:
想咋换就咋换

网友:
只要放得下就都行。

网友:
问题不大,就是2.5的胎内经比2.125的内径小一点,因为外径都是14,那么粗胎的内径就小了,能装到车圈上就行,如果更粗的胎怕是装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影响,我的目前正是如此使用,前面的原配2.125还能用,没换它

后轮扎孔漏气了,换了一条8层正新, ...

听说换这种厚的硬的胎很耗电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