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恒温水壶,两灯同闪蜂鸣故障修复

楼主(2024-04-24):
办公用的小米水壶使用了两年突然挂了,故障表现为,按煮沸按键,出现煮沸灯与保温灯同时亮,并伴有蜂鸣声。
电话了官方,一句话回复这种水壶出现故障,保内只换不修,保外不修(有偿官方也没得修);得了,我还是自己折腾吧。。

做了一圈功课排查下来可能是继电器坏了,本着试着修修看,修不好再买新的原则,着手修理;

TB购买专用继电器5元包邮(真便宜啊)

拆开这三个螺丝,其中一个在条码贴纸内(需要用到星形的螺丝刀)

继续拆开这四个螺丝,并把蓝红线路,与支架分离,继电器就是在下方这个白色盒子内,外部包裹着不少的防水胶;

这个电路板盒子周围有很多防水胶;

拆开后,整块电路板都是严严实实用防水胶密封在盒子里的,在去除防水胶时需要小心不要破坏元件了(这次水壶维修最费劲的就是弄这些胶)
原本的继电器时白色的,拆下来直接替换;

电路板背后也是防水胶,焊时要清除干净,不然不太好焊接。(焊接技术不稳定焊成圆形的了,偶尔是金字塔型。。。)
电烙铁是老牌光明35W内热款~
焊接完毕,原路装回即可,要注意一下的是由于防水胶都已清理掉,防水受影响,日常使用要注意底部防水;

水壶算是重新复活了,运气不错就是继电器故障,如果是其他故障,我也没本事修了。

网友A:
这个位置用继电器,要么蠢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用继电器,要么蠢要么

确实位置不太好,不利于防水~

网友B:
外面买管704密封一下吧,进水的话会炸鸡,然后可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买管704密封一下吧,进水的话会炸鸡,然后可以换新的了

这个提议不错,我咋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