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管道煤气是不是真的那么贵,我都不敢用还是老老实实用电(多图)

楼主(2024-04-24):
最近全国煤气高价事件频频曝光,一个月用几百块煤气费家常便饭,我现在用电做饭做菜,全家还用电热水器洗澡,才用了80多块电费。管道煤气因为要2300元开户费,我就一直不舍得出才没有装管道煤气,这个费用够我用几年电了,问下大家是不是使用煤气真的要那么多钱。如果真的要那么多钱,我还是老老实实用电来做饭炒菜洗澡了。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 ... 80c56_1713947866632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 ... a0105_1714137068598

网友:
电炒菜没灵魂,要不你换罐吧,称重买气。

网友:
哈哈,赶上你倒霉就那么贵,你还没处说理去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在公家气表后面串一个自购气表的

网友:
坐标上海,在网上查过当地天然气的热值,燃气灶效率比较低,估算下来和用电磁炉价格接近,燃气热水器就便宜多了,就是不知道公布的天然气热值是否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在公家气表后面串一个自购气表的

给你按危害燃气安全定罪!

网友B:
我们去年换了电子的燃气表,日常使用和换之前没差别,使用费感觉是有提高,但没那么离谱,可能是表更精确了吧

网友:
管道天然气比灌装的便宜,具体便宜多少现在忘记了,以前灌装的时候120元一瓶,用40天左右。

网友C:
我家里面用的是老式插卡储值的,一个月18方左右,每方气目前是2.75元,一家三口每天做饭、洗澡都是用气,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去年换了电子的燃气表,日常使用和换之前没差别,使用费感觉是有提高,但没那么离谱,可能是表更精确了 ...

我认为燃气公司不可能那么明目张胆,大规模、大幅度造假欺骗用户,但个别的错误和暂时的估数会有吧。

网友:
正常一家三口做饭一个月燃气费大概30-40块吧。不带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也就用热水时工作。肯定比做饭时间短。

网友:
说电比天然气做饭便宜的,估计你不是数码之家老户

网友:
什么东西只要成为独家买卖,价格就会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面用的是老式插卡储值的,一个月18方左右,每方气目前是2.75元,一家三口每天做饭、洗澡都是用气,还 ...

楼主发的图里面用气量是你的十倍以上,而且不同月份相差一倍以上,应该超出了正常家庭的用气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去年换了电子的燃气表,日常使用和换之前没差别,使用费感觉是有提高,但没那么离谱,可能是表更精确了 ...

会不会是温水煮青蛙,一点点的提高呢???重庆的是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了

网友:
煤气特别是燃气都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
燃气危险

网友:
一个家庭可以在一个月用283立方的燃气,真不是一般的
我5口之家也才每个月30立方的用气量

楼主:
现在据说燃气加压了,再混进那些不燃烧的气体进去,加压了煤气表就走得快,燃烧值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
正常的话比用电便宜多了,同样提供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