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老旧微波炉旋钮怎么拆解

楼主(2024-04-24):
求助大佬们,这个旋钮怎么拆下了来

网友:
侧面没螺丝就是向上撬

网友:
直接拔的吗?

网友:
直接拔就行了

网友:
使劲拔就是了,拔不动就用钳子垫毛巾夹着拔

网友:
使劲往外拔就是了。

网友:
修完很快还会坏

网友:
是直接拔的,但可能扯坏电路板

网友A:
这个控制板估计是类似的构造,拔之前最好在背面加固一下,我这个是扯坏后的,旋钮清洗用处不大,最好还是换掉。

网友:
使劲往外拔

网友:
试试能不能拔开

楼主:
多谢大佬们,最后拿一个小螺丝到翘起来了

楼主:
此帖完结XD

网友:
用尖头镊子,从旋钮底下插入,保证旋钮中间轴在镊子口中间,用钳子请敲镊子尾部就拆下来了

网友:
偷偷告诉你一个不损坏外观的法子:用自行车里胎垫祝用手一拽就下来了。这个方法只用于旋钮柱上不粘双面胶的。(因为粘了双面胶时间长了干了不好拽了)。傻厂家。脑残设计。根本不替维修人员考虑!注意这个拽不要拆电脑板螺丝!

网友:
用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板估计是类似的构造,拔之前最好在背面加固一下,我这个是扯坏后的,旋钮清洗用处不大,最好还是换 ...

确实是的。有的旋钮上的太紧了!磨具问题。有的松紧正好。可以无损拽下的。我在格兰仕厂家干了9年了。维修

网友:
注意别撬断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