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头几天买的廉价10M电阻到手后测试,温漂还行?

楼主(2024-04-24):
看起来还行吧,测试这个10MΩ屏蔽真不太好搞,最后搞了个简易等电位屏蔽,才基本上可以进行测试,观察30分钟,然后传图到论坛,下班~

网友A:
请教一下,数据怎么解读

温度好像变化不大 变化 0.469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数据怎么解读

温度好像变化不大 变化 0.469度?

有点仓促,预热和折腾屏蔽耽误了很多时间,导致测试时间短~~~先凑合看一看;我这么想的:就算数据难看1元一个也不贵。

网友:
这个价位,温漂230ppm,很可以了

网友B:
9.957吗?我用zt111量几乎都是10.00,有一个10.01,同时发现我的90dm860 50兆欧档又慢又不准。鉴于不会修视频那台是100K档不准的,你也可以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57吗?我用zt111量几乎都是10.00,有一个10.01,同时发现我的90dm860 50兆欧档又慢又不准。鉴于不会修视 ...

黑大个儿测量结果一样的,确实测量MΩ档就慢一些。另外,我就测量了2个电阻,别的还没测,第一次测量用的就是90dm860,发现电阻偏小很多,不信,用MS8218和61e+测量一次,也一样,大约是9.97MΩ的样子。

网友C:
200多ppm/℃,不适合做分压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多ppm/℃,不适合做分压网络

我高压采样可以用的,一起同向飘影响很小,我要求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957吗?我用zt111量几乎都是10.00,有一个10.01,同时发现我的90dm860 50兆欧档又慢又不准。鉴于不会修视 ...

严格说是400K以上的量程都不咋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严格说是400K以上的量程都不咋地

我100K还是很准的。1M都还凑合,3-4个字。10M就真不行。当然,我也没有真正标定过的电阻,假如相信去年优信买的高精度贴片,那最准的还是ZT-2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00K还是很准的。1M都还凑合,3-4个字。10M就真不行。当然,我也没有真正标定过的电阻,假如相信去年优 ...

我的不是不准,只是某个时候准

网友:
EGB品牌的电阻可以啊。电阻字母表示的误差 D F G J K M 0.5% 1% 2% 5% 10% 20% 。F是1%

网友E:
200ppm挺大的了,可以10个并起来变成1M,好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ppm挺大的了,可以10个并起来变成1M,好测一些

这东西没法做100M了,原计划想着能不能做个简易哈蒙呢,现在只能当个普通的高压电阻用,不过还是对得起1元钱的。

网友:
买了不少啊

楼主:
原计划是20里挑10个组个100M的,现在看似乎没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计划是20里挑10个组个100M的,现在看似乎没戏

都是百里挑一,你二里挑一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57吗?我用zt111量几乎都是10.00,有一个10.01,同时发现我的90dm860 50兆欧档又慢又不准。鉴于不会修视 ...

刚才测量了一下,不是偶然,我这都这样。
不排除环境影响造成的结果误差哈,就是同一环境同一个测量方法对比而已。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9600-1-1.html

网友F:
这个实测温漂高了点,买高阻值器件容易翻车
我买的EE1/2 10M电阻也翻车了,阻值不稳,有时过几个星期,有时过几个月,测试结果大不一样
两只EBG EE1/4 5M 10ppm电阻串联的10M电阻就一直很稳

不需要高压的话,我买过的几颗Vishay MRS25 10M 1% 50ppm色环电阻,测试温漂比这个好很多。
实测5只阻值在9.965~10.002MΩ之间;简单测试3只,温漂在5~7ppm/℃

准备再买点Vishay RN55D 10M电阻来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实测温漂高了点,买高阻值器件容易翻车
我买的EE1/2 10M电阻也翻车了,阻值不稳,有时过几个星期,有时 ...

反正我觉得买大阻值电阻完全不靠谱,有条件的话,我真的会用100个100k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