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宝NAS机箱做的伪4盘NAS

楼主(2024-04-24):
终于把这个NAS机箱搞完了。结合这个特别的主板,做成了双网口伪4盘的NAS。

两个3.5寸的硬盘位,主板背面的pcie网卡位加上了转接板,变成了nvme的硬盘位,然后主板上面还有-个16G的emmc。共4个硬盘。

该机箱内的硬盘背板出线的位置不怎么好,于是重制了一块,稍微改动了一下接口位置,顺便为硬盘供电增加Pre-Charge电阻,把前面板的指示灯也弄到背板上。这样走线更换整齐。

机箱后面板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孔,用于露出接口。除了这个地方,仅增加了两个磁铁螺丝柱用于固定主板,其余位置没有改动。

这个主板是联想 T2 Pro双千兆的的主板,自制了SATA和HDMI转接板。CPU是N4020,板载4G内存。

网友A:
厉害了,肯定是下了好大的功夫

网友B:
关键不足,不是楼主的手艺
是Lenovo T2 pro主板不是大路货
无法廉价取得,玩不了

网友:
精致养眼,感谢分享

网友:
这板子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不足,不是楼主的手艺
是Lenovo T2 pro主板不是大路货
无法廉价取得,玩不了 ...

确实。在恩山看到的小车,199包邮。我买来了之后没半个月那个老板就说卖光了。

网友C:
打印个 io挡板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个 io挡板就更好了

不会建模,只会绘制机械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建模,只会绘制机械图。

买一片pvc防尘网剪一下,这个很好加工,还能防灰防虫

网友:
不错,有想法,3.5还是太占空间。

网友:
板子不错,焊工欠佳哈哈

网友:
后面的接口还是要想个办法做个挡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一片pvc防尘网剪一下,这个很好加工,还能防灰防虫

简单点, 硬板纸剪一个, 后面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肯定是下了好大的功夫

自己画板子,改的接口吧。自己画板子,改的接口吧。自己画板子,改的接口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简单点, 硬板纸剪一个, 后面也看不到.

如果是南方,回南天会受潮变形,还可能发霉,所以用塑料比较好

网友:
板子还是比较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南方,回南天会受潮变形,还可能发霉,所以用塑料比较好

7*24开机应该没影响, 毕竟怎么着都有热风吹着.

网友:
做的很不错啊,很有成品的即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