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姚工8858 热风枪手柄成功拆换修复记录

楼主(2024-04-24):
三年前购入一个姚工 8858 便携式可调温风枪
前两天突然遇到失控情况:

插头通电,控制盒上开关未按下,
风枪未出风但加热丝应该是有通电信号的,慢慢有东西烧糊(风枪金属管周围的塑料)的气味散出
(但我当时在用烙铁,未发觉)
后来被烧糊的黑色塑料温度继续升高,遇到空气就燃烧了起来
感觉对插排断电,把风枪手柄拿下来放地上
用脚也踩不灭,最后找了盆水泼上去
冒出一阵白烟,威胁排除了。。。
赶紧打开排气扇通风

联系客服说手柄是消耗品
一看购买日期,距现在已超过三年
客服说可以发过去主板检测,但来回邮费(回想起来应该)是自付,说不划算

感觉不妙啊
要不我去买别家的手柄吧

选了一个,问客服看看能不能换
答曰8芯定义不同,所以不能直接换
于是问两家客服要来 8芯定义

姚工 8858 定义如下
1  感温+
2  感温-
3  挂机线
4  PE
5  风扇-
6  风扇+
7、8 发热芯

新购入手柄定义如下:
1  感温+
2  感温-
3  24V风扇+
4  24V风扇-
5  激活开关
6、7 加热丝
8  地

等待两天,到货
观摩手柄一侧的接口

去掉螺丝貌似可以卸下来
但最后一步分离塑料外带螺丝孔的金属圈  挺难
几次尝试后终于分离,原来庐山真面目是这样

原来背面这里有个扣,要旋转后下拉,学习到了

观察过后,发现从这里更改线序比较麻烦
我都不确定能无损拔下并稳固地安装上

于是打算换用另一种方法,更改盒子线序

先拆盒子

PCB 右两块板子连接而成

原来的线序

于是更新下线序
使用烙铁 + 焊油 + 抽风扇,过程略(板上有铅锡,用了手套防护)

更新后的线序

盖上两个板子、装壳、连接

测试出风正常,用万用表的测温计测量,温度与标称一致
图略
大功告成

剩下坏的风枪手柄和配套风嘴

姚工 8858 风嘴与新的这种风枪手柄不兼容,直径略小
于是 最后一图中 5元不包邮挂在了黄鱼
已出

感谢观看

网友:
手柄里的风扇坏了吧

网友A:
张冠李戴也行。

网友:
我也有姚工风枪,目前没坏。

网友:
应该有风枪外壳卖,可能里面风扇坏了。

网友B:
风咀不通用就是故意的,让你买他家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咀不通用就是故意的,让你买他家的配件

是的,所以再也不买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冠李戴也行。

用词不当

网友:
这个改法不错啊,强行通用

网友C:
手柄里的风扇坏了,导致太热

网友D:
我的金卡思也用了三年多了,还好好的,风枪线是主机一体的不可拆卸,这是不是稳定一点,只是携带不方便而已

网友:
我也有楼主同款,第二代便携焊台控制器,换过新的发热芯。网上有第三代液晶调温,直接把控制器内置在热风手柄,可惜无刷款下架,买旋钮调温碳刷款备用。

网友:
好手艺,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里的风扇坏了,导致太热

如果风扇坏了,拆下来这个就不会那么快被人捡漏了哈

网友:
太简易了,还是买好一些

网友:
是移花接木吧

网友:
强,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这个质量还是差了点,我的也是温度不灵检查了温度传感器,可以用还是不灵,电烙铁又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金卡思也用了三年多了,还好好的,风枪线是主机一体的不可拆卸,这是不是稳定一点,只是携带不方便而已 ...

一般设计成不可加热,手柄里加热丝工作可是交流高压弄个接口没那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