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蜚声7200s开关电源功放

楼主(2024-04-24):
单边8欧1250瓦。功率强劲,重量轻,虽然是以前的老产品,但做工用料一点都不马虎。比现在新出的数字功放用着放心多了

网友:
够实在的,用线性变压器的思路搞开关电源

网友:
好紧凑,塞得满满当当。

网友A:
这么大的开关电源是准备在什么上用,电容器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开关电源是准备在什么上用,电容器真不少

开关电源功放机,不用变压器。

网友B:
普通甲乙类功放,就是把黄牛改成llc开关电源了

网友C:
我只有2台3600s

网友:
塞得满满的,空间利用率95%。

网友:
老东西做工都很实在!!!

网友D:
看着做工挺猛,开关电源的还真没怎么见过,净看牛啦。

网友:
塞的真满,用料一点都不马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做工挺猛,开关电源的还真没怎么见过,净看牛啦。

开关电源的重量轻,对电压波动无影响。大功率的贵。环牛的更有性价比。同等功率的开关电源要比环牛的贵一倍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甲乙类功放,就是把黄牛改成llc开关电源了

非常正确。这不是数字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2台3600s

3600s是650瓦

网友:
塞得满满当当

网友:
用料一点都不马虎

网友:
两台加起来相当于7200s了

网友:
很满很足,应该可以设计精致点

网友:
满满当当的,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电容吧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