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种行车记录仪支持远程查看?

楼主(2024-04-24):
很多汽车摄像头只能在车内通过主机看视频,或者通过手机连车机发出的wifi信号看视频,这些太麻烦了,

是否有行车记录仪,支持在家看远程汽车的周边视频?

网友A:
再购个4G流量摄像头放汽车上如何

网友:
那得带流量卡了,这估计成本不低吧

网友:
只能用带流量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购个4G流量摄像头放汽车上如何

4g流量行车记录仪,有这样的产品么?

网友:
1、需要带流量卡
2、需要停车也能上电支持
有些技术不行,要不了多久就会完蛋

网友B:
有的,但是耗电,这种一般要开启停车监控功能,比如70迈AI云台行车记录仪 X200,感觉没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购个4G流量摄像头放汽车上如何

哪种4G流量摄像头适合放在汽车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4g流量行车记录仪,有这样的产品么?

有。360云镜。就可以。但停车记录功能,所有的云镜都差不多,因为里面的电池都不大。支持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但是耗电,这种一般要开启停车监控功能,比如70迈AI云台行车记录仪 X200,感觉没必要的 ...

停车监控都很费电么?是否也有不怎么费电的停车监控?

网友C:
改装的容易烧车,原厂的 1,费用贵2,对主机厂没好处,除非你拍的愿意给主机厂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的容易烧车,原厂的 1,费用贵2,对主机厂没好处,除非你拍的愿意给主机厂共享 ...

摄像头能把车子的电路搞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摄像头能把车子的电路搞坏

哈哈,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没听说过?

这是发生短路了么?

网友:
带4g通讯模块的都行,不过很费电。电瓶杀手。

网友D:
费电费流量,所以用于汽车没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电费流量,所以用于汽车没市场

汽车记录仪大部分只能在车内才可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停车监控都很费电么?是否也有不怎么费电的停车监控?

你想多了,一直用电的,我之前那个电瓶一年多就挂了,我已经把停车监控改掉了,改成车通电再开行车记录仪

网友:
海康威视支持他家4G云盒的型号就可以远程查看,停车监控适合每天都开而且能把启动车辆时电瓶亏的电补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一直用电的,我之前那个电瓶一年多就挂了,我已经把停车监控改掉了,改成车通电再开行车记录仪 ...

电瓶一年多就挂了,你之前的停车监控用的哪种?带几个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