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机械键盘,茶轴和红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4-24):
买了一台机械键盘,对比了茶轴和红轴,好像感受不到区别,是不是厂家把轴体装错了?

网友A:
红轴和茶轴力度一样,区别不是很大吧,我用青轴的,打字手感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轴和茶轴力度一样,区别不是很大吧,我用青轴的,打字手感特别好

我闭上眼睛,基本分不出区别

网友:
区别在段落感受
红轴直上直下,与黑轴一样
茶轴偏向青轴那种中间多一次段落感

网友:
我只认青轴,黑轴,红轴,剩下都归红轴一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闭上眼睛,基本分不出区别

换成是我我也分不出来啊

网友:
红轴是轻音版的青轴,有咔哒声,键按到底时,返回的感觉相对柔软。
茶轴只有咔咔咔的声音,返回略硬一些。
买键盘,我通常推荐两千多的燃风静电容,一步到位更好。
我手上的青轴都两块了,凯华到樱桃原装,没什么区别。

网友:
茶轴和红轴的区别,本论坛的 huigu 应该是专家了。

网友:
肌无力患者,推荐红轴
大力金刚指推荐黑轴
喜欢安静的推荐线性轴
不在乎声音大的,青轴
其他方面,看人,有些人对手感要求高,那多试试键盘,总有你喜欢的
有些人手感就要求不高,感觉都差不多,那无所谓了,什么轴区别都不大

网友:
这个不好区别呀!!!

网友:
都在讨论用什么轴,没用过,体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