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C+ 2020款 拆机

楼主(2024-04-24):
今天拼夕夕用券花了62.8买的VC890C+到货了,整体造型拿到手还可以,还是比较有风格的,很硬朗,屏幕可视角度尚可,跟优利德还是有差距,字大清晰 。拆外皮堪称恐怖级别,硬硬硬,电阻档1M到10K精度可以,1K到10欧姆偏差大点详细看图。
电压档AD584基准,整体偏低1-2个字。
幸运的是芯片有24C02表明不是SD7501,至于是0660还是DTM1106就不知道了,不过是牛屎,还好是很规整好看的牛屎,做工感觉还可以。
总体来说还是很满意的,得到了想要的。

网友:
看着不错。我只用9.9的伊莱科。

网友:
感觉更简单方便了。。

楼主:
20V电压档校准后的数据,不过200V档位没有100V基准放弃了

网友:
看着不错,等现有的战损后在考虑

网友A:
这表精度还算不错

网友:
怎么有压敏电阻,不是说百元以内的表报废缩减人员安全保护,全部厂家都把压敏电阻给去掉了么

网友:
校准后的数据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精度还算不错

嗯还可以总的来说不错,这个价位比优利德精度好,唯一的遗憾是电阻档不支持分量校准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B:
SD7501,至于是0660还是DTM1106,她们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7501,至于是0660还是DTM1106,她们有什么差别?

SD7501只能老汉推车,玩个新花样10次就不干了,而且还不顺利,只能离婚再娶。
0660可以108式一辈子,只要你愿意随时解锁,次次顺利,这就是区别

网友C:
估计是0660吧,这是其他大佬发过的图,看着结构和左边芯片型号一致

网友D:
胜利的表不错。胜利高峰时期还没有优利德,优利德最早是靠廉价薄利多销起家的。福禄克也是牛屎芯。排名;福禄克,胜利,宝工,滨江,优利德,华仪,众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0660吧,这是其他大佬发过的图,看着结构和左边芯片型号一致

肯定是0660系列,我昨晚都校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胜利的表不错。胜利高峰时期还没有优利德,优利德最早是靠廉价薄利多销起家的。福禄克也是牛屎芯。排名;福 ...

你这排名是按哪种分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排名是按哪种分类呢

就是普通常用的万用表多年感知的仅供参考而已。

网友:
看来厂家也在不断降成本,分压电阻都不用晶圆电阻了。

网友(2025-02-28):
楼主有具体校准方法吗?求教

网友:
还行啊,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