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bar U量产BAR+出现了数据库中没有这个闪存ID的提示

楼主(2024-04-24):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80AA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EC1E98AF84CD - Samsung(三星) - 1CE/双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1E98AF84CD        EC1E98AF84CD

量产BAR+出现了数据库中没有这个闪存ID的提示。

网友A:
三星bar用的是不公开的,市面上这些工具要自己该参数添加呢 但是即使自己添加了参数用原厂提取的ISP也是量产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bar用的是不公开的,市面上这些工具要自己该参数添加呢 但是即使自己添加了参数用原厂提取的ISP也是量 ...

有好几个三星U盘都是没有盘符,不能正常用,怎么修复呢?

网友:
试试添加参数,可能会成功呢

网友:
没有三星   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