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碁4749换装5G网卡 AR5B22

楼主(2024-04-24):
多年前的电脑,换了SSD,内存加到了12GB,HM65 芯片组,i3-2350m 的 CPU,平时轻办公还是没任何问题,而且那个时候的电脑都是用的 18650 电池,不会怀孕撑开电脑。

▲ 一体后盖,螺丝很多……

▲ 总览,只有一根天线。

▲ 原装网卡 2.4g,最高150Mbps 的速度

▲ 新买的网卡 AR5B22,支持5G wifi,带蓝牙
笔记本原本只有一根天线,这两个天线座子,我接在了 1 号位置。

▲ 要屏蔽掉一个针脚才能正常使用,上图中,我用黑色绝缘胶带屏蔽了一个针脚。

▲ 装好驱动后,变 killer 网卡,一切正常。

就在换好网卡的当天,发现我的小米静音双模鼠标 左键不灵敏了,有时候,明明单击了,但我点击的目标却没有被选中。
此时,肯定怀疑是蓝牙干扰鼠标无线了,一直往这个方向在排查故障;
搞了半天,最后发现是小米鼠标刚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左键故障了,跟蓝牙无关……

网友:
我觉得150M的够用了,我不会告诉我把路由强制设置在20MHz,也就是72Mbps...

网友:
老机器算了把

网友A:
去年把用了10多年的二代i3-2310m机子淘汰了,升级过内存和SSD,电池早就坏了只能插电用,顺丰到付扔给以前的同事用了,换了宏碁11代i5的本子。

网友:
和我的x22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把用了10多年的二代i3-2310m机子淘汰了,升级过内存和SSD,电池早就坏了只能插电用,顺丰到付扔给以前 ...

一样的情况,我的G460是i3一代的处理器,更老,电池也坏了,换了固态和加了内存发现还是慢如牛,直接收藏起来了,硬盘还有数据懒得卖!家里还有四台台式机,所以笔记本基本没啥用了!

网友:
没有独显,用来办公的话还算优势,能省电一点

网友B:
不如升级wifi6的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升级wifi6的无线网卡

老电脑不支持。

网友:
好象要WIN10或WIN11才支持

网友:
这个本还不算老12GB内存跑Win10游刃有余。

网友(2024-07-03):
可以领,支持5g,能爬满300兆,可以了

网友:
AR5B22兼容性还是不错的,我华硕K55也是换它,原机没有蓝牙

网友C:
之前华硕二代本也换过这个网卡,后来又换了螃蟹8821,要自己换天线,否则5g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华硕二代本也换过这个网卡,后来又换了螃蟹8821,要自己换天线,否则5g用不了 ...

我没换天线,现在5G正常,2.4G能搜到信号,连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换天线,现在5G正常,2.4G能搜到信号,连不上。

恐怕你搞反了吧,那个年代的笔记本不可能用2.4,5g双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恐怕你搞反了吧,那个年代的笔记本不可能用2.4,5g双频天线

没说反,笔记本原来只有一根天线,我把那根插网卡上,现在5G正常 2.4能搜信号连不上。

网友:
我的也是鸿基的笔记本,我换了固态,内存加了,想换这个无线网卡,不知道哪一个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