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在电热水器的开关的 欧版ABB_2P空开用了5年打火挂掉了❓

楼主(2024-04-24):
用在电热水器的开关的【欧版】大船货ABB_2P_20A空开,服役了约五年时间出头。所谓“大船货”就是拆机水货,价格非常便宜,只有JD行货约1/9。
  PaPa打火了三天时间,我没当一回事儿,最后还是挂掉了。拆开一看:这货是用二个1P空开组合设计的。也就是说,只挂掉了一半,另一半没坏,还能当一个1P 20A空开继续使用。

网友A:
打火三天才修,你真心大

网友:
打火就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火三天才修,你真心大

我也是想看看打火之后还能扛多久,长年使用对比之下,同样是便宜淘大船货拆机二手的,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的货更加耐用。
前几年我拆过大船货拆机二手的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详见

[电源] 施耐德电气1P 16A空气开关拆解 [发表于 2021-11-30]

网友B:
ABB不应该这么拉跨啊   难道假的

楼主:
我也是想看看打火之后还能扛多久,长年使用对比之下,同样是便宜淘大船货拆机二手的,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的货更加耐用。
  拆开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详的空开,触动头的【白银合金】触点更大一些,更舍得用料。现今生产的某力西、某泰电工、某正电气、某牛、某雕……越来越省料,触动头已经没有【白银合金】触点了,就是铜动头冲压出一个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B不应该这么拉跨啊   难道假的

是正品ABB京东自营行货的ABB空开我也买过,哪天挂了就拆来给大家看。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梅兰-日兰、德国穆勒、LG、西门子、三菱电机……的空开、ELM漏保、电机保护断路器……也都淘过不少。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梅兰-日兰的货都比ABB耐用。
  现在厂家们越来越卷,比烂的世界。现今生产的某力西、某泰电工、某正电气、某牛、某雕……越来越省料,触动头已经没有【白银合金】触点了,就是铜动头冲压出一个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B不应该这么拉跨啊   难道假的

是正品ABB,你对比一下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的。详见:[电源] 施耐德电气1P 16A空气开关拆解 [发表于 2021-11-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B不应该这么拉跨啊   难道假的

其实也不是ABB的质量问题。

  首先,我淘的是便宜的拆机二手大船货,也就是二手欧版水货(因为欧洲多国的市电电压的东西与中国220V市电电压通用,北美货就不行啦)。这玩意儿是ABB的中国工厂Made in 拆哪出口创汇,在欧洲已经使用过好几年时间的,被人家换新换下来变成了大船货又回归China被我便宜买了。
  其次,我拿来用在电热水器的当开关用,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开-关】,五年时间365X5= 一千八百多次动作。这么多次动作也算是长寿命啦。

网友:
打火三天?你就不怕起火?

网友C:
这个可是高端货啊   可惜;

网友:
不像燃气热水器,搞个普通的公牛开关就行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呢,触点氧化了

网友:
要是热水器工作的时候断开这么多次 很厉害了啊。

网友:
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打火了,是偷工减料了吧!

网友:
频繁分断的话,这个寿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是ABB的质量问题。

  首先,我淘的是便宜的拆机二手大船货,也就是二手欧版水货(因为欧洲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是高端货啊   可惜;

便宜的大船货,只有JD自营行货价格的约九分之一。

网友:
7楼的让人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