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一个随车电动气泵,大有电池供电

楼主(2024-04-24):
车车扎胎后有点慢漏气,做了一个气泵可随时补气

海鲜市场找了一圈,开始想入手奔驰的气囊减震的气泵,二手的,价格太高,缸头也小,不过质量还是很好的
后来找到这个
24V电压,电流8A左右,轻松可打到0.7MPA,缸头30MM,
下单买回来,噪音很大,第一接电开机时吓一跳,开机久一点缸头发热严重,
噪音大是因为开放式进气,改到封闭的就OK,缸头加个北桥的散热片,加大有电池取电口,海鲜市场找电子气压表,配件盒里找开关,继电器,和气接头配件,组成这个

两个报废气缸盖和缸体做缓冲,可减少气压波动,出气口接三通,一头装气压表,一头装出美嘴夹头

电路如下:

开关用双刀双掷大电流开关,继电器两组触点并联用,8A*2,减少触点烧蚀,绿色按钮开关手控停止,合上开关可用电子气压表控制气压,打够压力自动停止,角铝做的支架,开放气进气道用701胶封好,开一个和进消声气器接口一样的丝口,工作声音很柔和。

网友A:
既然是随车用 那为啥不用12伏的气泵呢?这电池连续使用坚持不了很长时间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320-1-1.html

网友B:
扎了尽快去补胎啊,为毛准备气泵,我觉得这玩意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扎了尽快去补胎啊,为毛准备气泵,我觉得这玩意没有必要...

已经补了,慢漏,再拆开磨掉再补,还是有慢跑气,胎是新的,不到一年,估计是没气没看到,开了几米,压坏了气密层

网友C:
弄12V的好些,电池没电了还能插点烟器继续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随车用 那为啥不用12伏的气泵呢?这电池连续使用坚持不了很长时间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 ...

电池100W时左右,够用了,我这个是低压大流量气泵,打车胎0.26左右的压力很省电,12V也能用,只是打0.6以上没力,也用不上这么高压,从0.19打到0.26不用一分钟

网友:
那个泵应该联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12V的好些,电池没电了还能插点烟器继续打

加一对鳄鱼夹线就可以了,12V打车胎的压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买一瓶凡士林,轮胎和轮毂接触的地方涂一圈,再安装,说不定有效果。
三天两头打气也是个烦心事

网友:
我的一个胎一个月半补一次都嫌烦。
一个半月后会从2.5降到2.2,然后就想着补气了。
感觉也是烦的,不然,差不多是半年后从夏入冬时需要补一下,一般一年补一次就够了。

网友:
气泵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瓶凡士林,轮胎和轮毂接触的地方涂一圈,再安装,说不定有效果。
三天两头打气也是个烦心事 ...

不是轮毂接触的地方漏,用洗洁精试了是钉眼的地方在慢慢的冒气泡,内侧补胎时看着补得很好的,查了说是有可能气是其它区域的气密层有损坏,气跑到中层和外层从扎的眼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轮毂接触的地方漏,用洗洁精试了是钉眼的地方在慢慢的冒气泡,内侧补胎时看着补得很好的,查了说是有可 ...

典型的没补好...

----------------------

网友:
再做个12v的接口直接接点烟口,就是打气速度比24v的时候要慢一点。

网友:
防震方面要加强啊,不然随车很快坏。

网友E:
气泵够迷你的,车用要求不高,加气缸意义何在?

网友F:
这个是家里电池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家里电池多了吧

确实,有三块大有5.2AH电池,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泵够迷你的,车用要求不高,加气缸意义何在?

加气缸减少波动,电子气压表很敏感,泵的一个冲程,压力有个峰,起到平谷削峰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三块大有5.2AH电池,拿来用

我也在想用电池干点什么,家里有五块电池,设备才四台,还有一块电池都不知道装哪里,目前给T12做移动电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