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04不锈钢可以浇铸吗?

楼主(2024-04-24):
看到一个说假304不锈钢的帖子,发现有很明显的浇铸特征,不知道304是否有这种浇铸的工艺呢?怎么看怎么像是锌合金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9409-1-1.html

网友:
304其实也是合金,理论上来说,熔成液体状也应该能浇筑成型。

网友A:
奥氏体不锈钢铸件  304和304L,316和316L
铁素体不锈钢铸件
马氏体不锈钢铸件
双相不锈钢铸件
沉淀硬化不锈钢铸件

网友B:
当然是铸造的,光亮表面需要再加工

网友:
可以啊,201 304  316都可以浇筑

网友:
看扣纹位置不太像锌合金,锌合金为了造假,多数在铸件表面喷漆。  但是扣纹处喷漆的话,扣纹就不利了,出现圆弧的感觉。

这种利面出现说明至少没喷涂东西,从没有喷涂的部分去看颜色,锌合金发铝白或银白。。   还有就找不起眼的地方用三角锉给一刀,看看新茬,从硬度上䦹可以区分出锌合金,毕竟太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铸造的,光亮表面需要再加工

现在精铸不是问题了,以前不锈钢铸件,那外表糙的,而且硬度大匀度还不好,加工那个痕迹也是相当感人。。

匀度不好还带来问题,就是局部腐蚀沙眼,专腐蚀一个点,时间长了腐蚀穿透。。哎!!!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这种管件,我少见多怪了!

网友:
真的是少见,如果是真的那就不错了

网友:
你确定这个是304不锈钢吗?

网友:
304也是铁合金,融化后当然可以铸造。

网友(2024-08-01):
和一般钢铁熔点差不多吧,觉得可以浇铸的。

大朝兼容包并,喊是不锈钢,每一炉成分估计百花齐放。

网友:
很多水龙头外壳就是304不锈钢浇铸的

网友:
不锈钢肯定是可以浇筑的啊

网友:
这种是不是不如铜的好

网友:
可以,大部分304管件都这样,只有少数精密管件表面再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氏体不锈钢铸件  304和304L,316和316L
铁素体不锈钢铸件
马氏体不锈钢铸件

不锈钢有这么多分类啊,长见识了

网友:
搭楼主车学习不锈钢知识

网友:
当然可以浇筑成型了不然怎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