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5寸电视三合一电路板维修进入纠结来大神

楼主(2024-04-24):
一个小米5寸电视三合一板,型号TPD.T962.PC797找到电路图是795的,一开始查PFC的芯片FAN7930C发热,8脚10Ω电阻发烫冒烟,后换了新芯片、电阻,无用,高压电容只有300V,整个PFC升压电路没有工作,那两个较大的电容只有64V的电压,LED背光电压也只有64V。

795电路图,维修论坛大神画的图。

板子正面

电源型号6C18939,找不到芯片资料

PFC的芯片FAN7930C,已证实发烫,顺便烧坏边上10Ω电阻。,淘宝买来换上了

因为上面有胶,用热风枪拆了芯片看线路

焊接的时候脑瓜子嗡嗡啊。

单板测试可以开机,手机遥控关机。

但是高压电容只有300V,PFC电压上不去,18V有,翻遍各个元件再没发现异常问题。
有大神出来支援一下吗?

网友A:
PFC芯片的供电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芯片的供电正常吗?

18V有输入,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新的芯片还是有故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V有输入,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新的芯片还是有故障的。

PFC芯片7脚到MOS G极的电阻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芯片7脚到MOS G极的电阻正常吗?

东西在单位,明天到单位再测试下。过孔堵塞?

网友B:
看样子烧的有点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烧的有点狠

没烧,就那个电阻焦了,拆芯片是想确认脚位,原芯片上有胶,用热风枪吹了拆拿下来。
之后的黑是焊油,不是烧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芯片7脚到MOS G极的电阻正常吗?

认不清 S 和D 。不过中间那个脚是173kΩ,另外两只分别是8.4kΩ和46.8Ω。

网友:
哈哈,不懂修电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认不清 S 和D 。不过中间那个脚是173kΩ,另外两只分别是8.4kΩ和46.8Ω。 ...

看上去是正常的。。。只能用笨办法对着电路图把芯片周边的元件都测一遍了,MOS管和MOS管S脚上的电阻也测一下有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正常的。。。只能用笨办法对着电路图把芯片周边的元件都测一遍了,MOS管和MOS管S脚上的电阻也测 ...

我怀疑是不是F930C的芯片不对,我再买一片试试,反正修不好有报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F930C的芯片不对,我再买一片试试,反正修不好有报销。

可以看商品评价里有没有不能用的情况

楼主:
电路图都不会看啊。。没法进阶到那种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商品评价里有没有不能用的情况

好评返现的。。也没有出现正式亮屏的情况,反正也不贵,我再买一个。

网友C:
10欧电阻烧 大都是芯片问题。

网友D:
买一张好的估计也不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欧电阻烧 大都是芯片问题。

是的,之前的芯片发烫,已经更换,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张好的估计也不用多少钱

不含邮费大概150,旧板寄回去抵50,来回邮费20,大概到手120左右。

网友:
看来 要深入研究 必须入把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