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东芝日胜 12v手电钻电池拆开看看用的啥电芯。

楼主(2024-04-24):
东芝日胜 12v手电钻电池拆开看看用的啥电芯。
价格嘛,就是拼多多价。

csc5113c
晶源微 CSC5113C SOP8封装 锂电池保护芯片IC
是一款专用于 3 节锂电池保护芯片,通过对每节锂电池的充电电压、放电电压、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进行高进度检测,
实现对电池的过充电、过放电、充电过电流和放电过电流以及短路电流的保护功能。

k3918场效应mos管

为何很多寨品用的都是泓力电芯?
续航很拉,估计也就1200毫安不到。

这是另外一个电钻的电池,用的充电宝里面的电芯,续航很好。
索尔电芯

保护板采用双面设计,也只有一颗mos管。

另外以免采用分离元件组成的保护电路。

网友A:
充电宝电芯是容量型的吧,能用???

------------------------------------------

网友:
和我买的便宜货差不多呀!

网友:
怕电池不行

网友:
这电池就太差了

网友:
牌子都打擦边球,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电芯是容量型的吧,能用???



12v小手钻绝对能用,已经使用一年多了。平时强度不高,也就拧点螺丝,钻孔

网友:
我买的宝工手电钻的电池才标称1300mah,现已换了3600mah的,实测3400mah左右。

网友:
一样的,也是用的少,另一把电池都放坏了

网友:
价格便宜,就不能要求太高了

网友:
这便宜电池太差了

网友:
足容量的动力锂电池,
三个价格不便宜,
还是我用 12V 8A 的开关电源,
给锂电钻供电省钱又省事。

网友:
要是三洋的那就赚了。

网友:
打擦边球的产品

网友:
充电宝里的电芯多半是能量型的吧

网友:
便宜电池都差

网友B:
拼多多价又是多少呢?

网友:
估计10块钱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价又是多少呢?

9.9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