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如何做到整机无损数据迁移?

楼主(2024-04-24):
请问想更新硬件,沿用旧电脑的256g+480G(2块镜像),都是固态,更换CPU,主板(支持主板raid),内存

如何做到无损迁移?

网友:
使用工具PE中清理系统中的硬件驱动,然后GHOST到新电脑,如果非常重要请先把原盘系统做备份后再操作

网友A:
把新电脑的硬盘连到旧电脑上,然后用傲梅分区助手,轻松搞定。我的笔记本原先自带256G固态,后来买了一个1T的固态,就是用的傲梅分区助手,迁移后256G的买了一个M.2硬盘盒装进去,当作一个移动硬盘用了。

网友B:
用傲梅最方便

我的迁移之路:

240G SSD→500G 三星SSD→1T SSD

这样折腾过两次,迁移完直接可用

网友:
这两块盘是raid模式,保险起见,在旧电脑上备份所有数据后,把新硬盘接入旧电脑,DG克隆,多余的空间可以另外分出来或者合并。新硬盘接入新电脑后,pe启动维护系统,在dism里添加新电脑驱动,再重启,等驱动自动适配完成就可以了,估计还要有个系统激活流程

网友:
一般老手换新机,要用旧硬盘的话,C盘直接格式化不要了,D盘E盘...保留不变,插到新机上后,用PE安装新系统到C盘,所有个人数据都在。
如果你直接拔插到新机上,Win10平台100%蓝屏的,一堆麻烦事儿。

三大件全换了,那就是新机了,你要想稳定用,肯定要重装系统啊,为何揪着老机器的系统不放手?

网友:
你还是用你老电脑的硬盘,仅是主板内存CPU升级,移动什么文件,重装系统就是了,如果C盘有需要保留的文件装系统前用旧电脑移或复制一下。

网友:
只换主板和CPU以及内存,原硬盘留用?只要不是跨度很大的更换,比如从AMD换成Intel等,同平台的更换应该可以之际使用原硬盘进系统,最多需要安装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新电脑的硬盘连到旧电脑上,然后用傲梅分区助手,轻松搞定。我的笔记本原先自带256G固态,后来买了一个1T ...

最新版本的傲梅分区助手已没有迁移系统的功能了  老旧版本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傲梅最方便

我的迁移之路:

同样用的傲梅,确实方便

网友:
更换主板了应该不能无损迁移吧,芯片组驱动都不一样喵

网友:
这个要硬盘克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