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XEROX WORKCENTRE3119打印机拆解学习

楼主(2024-04-24):
一个朋友前段时间说有个闲置的打印机用不上了,上周放假过去取过来学习下

到了看外观就有点年头了,但是已经到了就带走吧,主要还是个激光一体机

这还是我全部洗了一遍的图,刚拿到的时候比这个要脏一些
看看型号,昨天拍的,然后去查了一下资料

只看到说机器前盖往中间弯拿掉可以拿掉前盖,后面4颗螺丝拿掉可以拿掉后盖
还有什么可以硒鼓清零、打印机清零之类的。目前用不上
按照步骤拿掉前盖和后盖
取掉纸盒,看看纸盒里面的纸多有年代感

纸盒上午已经拆解洗干净了,就没拍了
看看拆掉后盖的样子,可以看到一半的电路板,之前拆过的机器都在两边,这个在下面
刚开始以为电源板就这么大,后面发现我错了

注意:后盖上面有个风扇,有连接线

然后要拿掉两边的侧板,不然拆不下来扫描台
看看扫描台的外壳就知道怎么拆了,这是一左一右的外壳(注意看上面有看卡扣,前面的卡扣不好掰就把上面往上顶一下就好拿了

有一边(非齿轮那边吧)有个检测开关,这个是门开关,前盖打开检测的
两边拿掉后,就可以拿下扫描台了
拆扫描台留了个上面绕线图,装的时候直接插上了,绕的麻烦

扫描台上面和下面的图,上面扣了一下发现还有两个隐藏螺丝

拿掉扫描台后就是这样了,好多灰尘,清理前拍的(这个有4颗螺丝,拿掉就可以拿掉了)

拿掉了就可以看到激光组件了,后面就不拆了,因为没有试机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目前主要是清理
主板比较脏,拆下来清理一下
因为机器主板在下面,下面的铁皮又是整体,所以直接把机器反过来,取掉螺丝注意有洞洞的地方藏了两颗螺丝
拿下主板的时候留个图,怕一会线接不对了

清理后的主板,简单刷了一下(这样设计节省空间,而且电源和数据板通讯就方便了)

主板拆掉后里面的样子(都是连接线没有具体看,按样子装回去)

这个搓纸轮设计的不好,不像HP那么好更换,(顺便问问HP搓纸轮有没有单卖胶皮的)
这个必须把杆拿掉穿进去,这样太麻烦,拿抹布擦了一下看还可以就装没管了
按照拆解的顺序倒着装回去
这边留了一个图,有个风扇给加热组件散热吧,主板这边留了两个接口,一个接风扇,一个接检测开关

清理完毕,准备通电测试
忘记装硒鼓了,机器还是中文提示
看看测试页(刚开始还以为没有驱动呢)

又去机器上打了系统信息页,难怪搓纸轮还好,机器才打了不到7千张

整体来说这个机器还算好拆,幸运的是设备没有故障,不用处理
这个机器上电就预热,打印的时候很明显的加热气息
总体感觉没有惠普的好拆机。可能是老款吧,留着看有没有机会用出去
感谢坛友观看!

网友A:
三星代工的富士施乐,不过看起来板子上还是缩了不少元件的,看来缩水是我朝传统...

-----------------------

网友B:
此机和三星4200类似.此机通病就是液晶屏易坏.我有一台4200,搓纸轮不太好用了,偶尔卡纸.本想换一下,但一看要把电路板全拆,就懒得弄了,用湿抹布擦擦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代工的富士施乐,不过看起来板子上还是缩了不少元件的,看来缩水是我朝传统...

----------------------- ...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机器,我这边有个PW268DW的打印只是加了几次粉而已,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机和三星4200类似.此机通病就是液晶屏易坏.我有一台4200,搓纸轮不太好用了,偶尔卡纸.本想换一下,但一看要 ...

是的,没拆之前我就看到搓纸轮不好换了,我准备调整一下胶皮的,看的还行就没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机和三星4200类似.此机通病就是液晶屏易坏.我有一台4200,搓纸轮不太好用了,偶尔卡纸.本想换一下,但一看要 ...

之前没遇到过你所谓的4200就在前段时间拆了一个三星SCX-4205的机器,和4200驱动都一样,我想也差不多吧,拆机是费劲。定影也不好拆开,帖子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1836-1-1.html

网友(2024-08-30):
三星代工的富士施乐,不过看起来板子上还是缩了不少元件的,看来缩水是我朝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