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山寨欧米茄海马300潜水表把头断了

楼主(2024-04-24):
山寨的OMEGA欧米茄,海马300,
潜水表,外壳做得很漂亮,
里面就比较粗糙了,
把头断了,淘宝看了一下也没看明白,
大家帮忙看看,我这个轴上那头是不是可以拧下来?
买了把头直接摁进去的还是螺纹的?

网友:
换个新的不便宜

网友:
山寨的也不便宜啊。

网友:
到底是断了还是掉了,

网友A:
坛子里面不是有个玩表的大神么,问他呗

网友:
一般来说把头和把杆是螺纹连接的,以前换过90年代的英纳格把头,因为不防水了。楼主你这个海马做工太差了,算是低仿。

网友:
这个没经验无法给出信息,要看断面的形状才好判断

网友:
点些胶应该就好

楼主:
最便宜的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面不是有个玩表的大神么,问他呗

呼唤@大表哥

网友B:
你这个是仿表,因为我不修仿表所以无法确定符合你表壳的把头规格。图片红圈位置这里旋下来,买一个合适你表壳规格的把头,把图片上的把杆安装至把头,再安装至机芯就可以了。

网友:
把杆也许没事 是把头中间的杆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仿表,因为我不修仿表所以无法确定符合你表壳的把头规格。图片红圈位置这里旋下来,买一个合适你表 ...

谢谢大表哥

网友:
四个角的标志做的还是挺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