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水表的读数是多少?452吨,还是453吨?

楼主(2024-04-24):
最后一位数字,3快要出来了,但是2好像还在,

这个读数是452.0599吨,还是453.0599吨?

网友:
我肯定按453收费

网友:
对于抄水表的来说,2和3都没关系,反正这个月抄少了就叠到下个月补上。

网友:
正确度数是452.不到3应该读2

网友A:
453吨。因为0.1指针轮已过零。一般这样子的表会及时更换新表。

网友:
读数是452.0599吨,不过抄表的肯定为了方便计算抄整数。

网友B:
抄表时按452算,3没显示全按前面的数字算。但该表整数部分跟小数部分已经不匹配了,应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3吨。因为0.1指针轮已过零。一般这样子的表会及时更换新表。

这个表有故障么?为何要换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3吨。因为0.1指针轮已过零。一般这样子的表会及时更换新表。

是快到0.1,并没有过0.1,只是过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表时按452算,3没显示全按前面的数字算。但该表整数部分跟小数部分已经不匹配了,应该换了。 ...

整数部分跟小数部分不匹配,为何会出这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3吨。因为0.1指针轮已过零。一般这样子的表会及时更换新表。

这个表是不是不准确了,还是出什么故障了?

网友:
读数是452.0599吨,水表里面一大堆一个咬一个的齿轮,不会坏的,收费是按整数收取。

网友:
破表,回去换个齿轮再翻新一下,刘翔就来了

网友:
抄表的一般按照453算。

网友:
具体数字以自来水公司数据为准

网友:
干啥用,有必要纠结这个吗

网友:
咋看都是抄表员出身,

网友:
目前的度数应该是452.9951,还没有到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