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led灯是咱回事

楼主(2024-04-24):
家里大厅led大灯是可以换色的,但就是切到黄光时候,能听到滋滋的电流声音

昨天突然坏了,开关好几次都没亮,我用电笔测了,led控制器(我这边是这样叫,我不知道这样叫法是否正确,反正就是我觉得类似手机充电头功能吧)进线和出线都是有电的
本想今天拆下来在整,结果今天早上一打开,奇迹来了,好了,看下灯珠,都没有坏的。

兄弟们,今天又GG,这情况,是不是找个符合的驱动板,换上去就行啦

网友A:
肯定哪个零件打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哪个零件打火了

你意思是漏电还是啥

网友B:
又会坏的,准备好更换

网友:
可能有虚焊或灯芯内接触不良

网友:
换最大个的电容通常来说,就是它

网友C:
一般都是叫LED驱动板

网友D:
这种应该是分路器坏了,分路器负责分路变光,LED驱动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会坏的,准备好更换

知道大概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应该是分路器坏了,分路器负责分路变光,LED驱动没坏。

分路器不在驱动板里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叫LED驱动板

谢谢,学习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分路器不在驱动板里面嘛

哦,刚看到图,你的这种是二合一的,最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刚看到图,你的这种是二合一的,最容易坏。

像这种,是不是可以直接买个驱动板,直接换掉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叫LED驱动板

我看到有人是叫镇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人是叫镇流器

镇流器是以前荧光灯的说法,现在LED的一般叫驱动,或者控制器

网友(2024-08-28):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小变压器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灯,那个是正面那个是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