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安迪生600W金牌电源

楼主(2024-04-24):
今天逛废品站20块拿下一块半模组金牌电源和一个三星14V3A剪线电源,纯英文没有一个汉字 百度了一下是安迪生 应该是不错的品牌,透过风扇看电容390微法,可惜主板和cpu插头被剪掉了 不能直接用了、到家就迫不及待拆开给大家看看做工用料怎么样,顺带问一下 这种情况是买插头自己压线还是从别的报废电源剪一个一根根接上 哪个更好操作,看图吧

网友A:
试过机坏没坏能用了么?自己压接口就行,接线不好接会有接触不良发热的风险,毕竟通过的电流比较大,换线要大功率电烙铁才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机坏没坏能用了么?自己压接口就行,接线不好接会有接触不良发热的风险,毕竟通过的电流比较大,换线要 ...

试了 短接绿和黑没问题,清了灰 风扇加了润滑脂 很安静。就是断线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单路12V竟然有50A,咋感觉有点奇怪呢???

---------------------

网友C:
断线不知道怎么办,卖给别人

网友:
怎么只有两个变压器?难道这电源没有辅助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路12V竟然有50A,咋感觉有点奇怪呢???



能做到金牌效率的电源基本上都是DC-DC了,支路输出是12V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线不知道怎么办,卖给别人

20块钱就是当坏的买回来练手学维修的,没想到是好的 我准备自己买压线钳和端子

网友D:
线要够长可以自己压端子,不够长可以买24p延长线焊上

网友:
看做功真不错,留着肯定有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要够长可以自己压端子,不够长可以买24p延长线焊上

今天买了SN-58B压线钳和端子,准备试一试

网友E:
    自从用了铁氧体的PFC电感,大厂电源也开始出现开机烧PFC管和啸叫问题了,之前的铁硅铝电感PFC就没这事,铁氧体饱和特性曲线太陡直了,且用铁氧体的,都爱卡着饱和电流的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从用了铁氧体的PFC电感,大厂电源也开始出现开机烧PFC管和啸叫问题了,之前的铁硅铝电感PFC就没这事 ...

完全不懂 我这个电源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