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rp2040o微雪迷你版输出1khz方波代替555板

楼主(2024-04-24):
又搞了块迷你版的RP2040 ,一块专做逻辑仪,另一块移植调试些原8266板的代码,试着玩方波输出,代替555板。

输出1khz 方波代码

const int outputPin = 11;  // 选择一个GPIO引脚
const int frequency = 1000; // 设置方波频率
void setup() {
  pinMode(outputPin, OUTPUT);  // 初始化GPIO引脚
  tone(outputPin, frequency);  // 生成1000Hz的方波信号
}
void loop() {
  //
}

网友:
上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程序好简单啊

楼主:
1楼第一个图 A0就是波形

编辑下后 加个图 a0  红框里就1kz 方波

网友:
其实2040超级强大,双核大内存,还有简易fpga,秒杀国内各种芯片。芯片价格还不贵,就是研究pio 汇编编程非常烧脑。

网友A:
程序高级点呀,按键可调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高级点呀,按键可调频率和占空比。

const int outputPin = 11;   // 选择一个 GPIO 引脚
int frequency = 1000;       // 初始方波频率
int dutyCycle = 50;         // 初始占空比
const int buttonPin1 = 2;   // 第一个按键引脚
const int buttonPin2 = 3;   // 第二个按键引脚
const int buttonPin3 = 4;   // 第三个按键引脚
const int buttonPin4 = 5;   // 第四个按键引脚
void setup() {
  pinMode(outputPin, OUTPUT);   // 初始化 GPIO 引脚
  pinMode(buttonPin1, INPUT);   // 初始化按键引脚
  pinMode(buttonPin2, INPUT);
  pinMode(buttonPin3, INPUT);
  pinMode(buttonPin4, INPUT);
  tone(outputPin, frequency, dutyCycle);  // 生成方波信号
}
void loop() {
  // 改变频率和占空比
  if (digitalRead(buttonPin1) == HIGH) {
    frequency += 100;  // 每次按下按键1,增加100Hz的频率
  }
  if (digitalRead(buttonPin2) == HIGH) {
    dutyCycle = (dutyCycle + 10) % 100;  // 每次按下按键2,增加10%的占空比
  }
  if (digitalRead(buttonPin3) == HIGH) {
    frequency -= 100;  // 每次按下按键3,减少100Hz的频率
  }
  if (digitalRead(buttonPin4) == HIGH) {
    dutyCycle = (dutyCycle - 10 + 100) % 100;  // 每次按下按键4,减少10%的占空比
  }
  tone(outputPin, frequency, dutyCycle);  // 更新方波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
}

网友:
仰望大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