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买到惠普假2T∪盘,如何恢复原来容量

楼主(2024-04-25):
请教大神,假2T扩容盘恢复,如何弄?

网友:
找量产软件重新量产

网友:
如何恢复原来的容量?买一个真惠普2T的把芯片拆出来替换。

楼主:
不是的,想恢复原来的32G或者者16G,被奸商弄上2丅,速度太慢了,常常死机一拼数据

网友:
没啥价值直接扔

网友:
扩容盘,如量产的话,可以恢复原有容量的

网友:
没必要耗费精力折腾这些垃圾了,说不定是64M扩容的呢!

网友:
直接垃圾桶吧,就算恢复到真实容量也不好用。

网友:
恢复到真实的容量了,估计自己就不想要了。

网友:
黑胶体=牛屎

网友:
这个标签   敬而远之

网友:
看到这个2TB我就想笑,你要恢复真实容量得先检测这个盘用的什么主控再找量产工具了。

网友:
建议不要折腾了
搞完了存数据几天就没了岂不是更闹心

楼主:
是商家送的,买好问商家发票,那商家直接退款了,想改回原容量,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