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不甘心继续抢救烂盘

楼主(2024-04-25):
之前在闲鱼上淘的坏固态,吃亏了,几个都是同样的46xt搭配7dfl黑片,以为简单开卡就好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能开过去但是跑圈无法通过,全盘都是红的,放一天就不认盘,可见有多垃圾,卖家果然也是很专业,给我上了一课……

不甘心,再来开卡看能否抢救一下。之前跑rdt无法添加坏块,调整了思路,采取降容的方式,让替换块多一点,实测设置容量为100G左右时,替换块总数可达到200左右,这就有希望了。

开卡设置参考新增坏块,容量自动,指定扇区数,决定容量大小,我设置为22000000,容量在100G上下,开卡后连续跑圈几次,会把坏块加入到Glist屏蔽掉,最终盘可以用了,当下载盘存电影
下面是跑圈的情形,还是有效的

网友:
rdt容量设置选自动 还是定容?

网友:
以为是救市

网友:
闪存出现这个问题,降容确是一个办法。但实质是闪存已不堪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联想的SL500,校验不过,需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高温rdt试试

楼主:
正常rdt都不行的,能过rdt但是坏块过多超过初始坏块极限,开卡失败。只能用这个办法,多跑几次圈标记坏块,量产参考新增,把初始坏块控制在几十个,其余的用备用块替换,目前只有这个办法。
不知道有没有量产工具和固件带超大坏块表的

网友A:
没准哪天就噶了
下载的东西也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准哪天就噶了
下载的东西也废了

没事儿,到处都是小姐姐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rdt都不行的,能过rdt但是坏块过多超过初始坏块极限,开卡失败。只能用这个办法,多跑几次圈标记坏块 ...

大佬的这个想法很好,用hdtune再查看下,05数值是不是暴涨?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8dfl的盘,校验可以过,就是c3暴涨,比efl颗粒还夸张,后来索性用46en开成pslc,目前好像还行

网友:
这个片就放弃吧。。。。

网友:
现在的咸鱼不是当初的咸鱼了。

网友B:
凑服用。再嘎了,就拆颗粒做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凑服用。再嘎了,就拆颗粒做优盘。

这颗粒要用支持双电压的主控,有vccq

网友C:
没看懂,跑rdt不就是剔除坏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跑rdt不就是剔除坏块的吗

坏块太多了开卡失败,都超出初始坏块表的容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块太多了开卡失败,都超出初始坏块表的容量了

坏块太多,减小容量开不行吗

网友:
花花绿绿的,扔了吧,感觉没救了。

网友:
上2246en开强壮的页继续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