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40E3500红灯不开机秒杀

楼主(2024-04-25):
创维40E3500,红灯不开机,遥控按键均不能控制,如图,(故障处理:CPU散热器右上角1.2伏三端稳压器输出0.68,代换收工)

网友A:
三端稳压器在左上角还是右上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端稳压器在左上角还是右上角啊?

楼主写的很清楚了啊,晕

网友:
这种要有经验或通电慢慢查才可以,要么是通电发热还好找点。

网友:
专业维修,否则这故障只能换板

网友:
现在售后没有这样维修的,都是换板。

网友:
创维40E3500,红灯不开机,遥控按键均不能控制

网友:
修过,直接拆下小电感,用dc dc小板调到1.2伏用细线接到拆下的电感处。

网友:
高手一下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经捡丰富,手到病除

网友:
维修换板是真方便啊

网友:
能找到这个点,跑线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