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连夜修苏泊尔电热水壶

楼主(2024-04-25):
夜骑回来老婆就拿着电热水壶过来让修,很着急,等喝水。看了看,应该是手柄断了,拆开一看果然是,这现拍也最少也得三天呀,再说尺寸也不一定匹配(实际上就是不好找,找了半天也没见尺寸正好的,所以这时候才发帖)。先修了能用再说吧。

这手柄骨折了

底座,有商标参数,应该是正品吧

3C认证

异形螺丝一颗

正常螺丝两颗

请出论坛神器

一物降一物

手柄骨折了,卡扣齐根断裂,蒸汽聚拢仓也断裂成几截

看看耦合器总成的样子

粘接

神胶

样子是粘好了

另一边

还没用只安装就又断了,粘接强度不理想

急用,手柄尺寸也不好找,直接粘死,能用再说

蒸汽聚拢仓也粘接加固一下

装机。

经实验,效果不错。

还原过程略,谢谢关注!全贴完。

网友A:
设计者,生产者,真是天生的天材。

网友:
靠蒸汽动作时间久了塑料件自然就坏了。。。。算是计划报废的一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者,生产者,真是天生的天材。

嗯,天财

网友:
懂技术也不容易啊!
有理由换新了。

网友:
难道家里没有别的水可以喝。

网友:
用燃气烧水的路过~

网友:
这相当于使用寿命的保险

网友:
楼主家规森严啊

网友:
可以换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者,生产者,真是天生的天材。

就是为了让你缩短使用周期(最好让你出了保修期就坏),要不厂家不就死翘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者,生产者,真是天生的天材。

就是让你定期买新的

网友:
家里电饭煲按钮坏了,怕用胶沾不稳当,直接找了1.5的电线,扒皮铜线焊进塑料里加固,,直接焊了5根铜线进去,比原厂还要结实

网友:
应急修一下还行,高温、高湿度的环境下,塑料件很快就发脆了,换新吧。

网友:
修修补补又用几年,苏泊尔的水壶就是好;会的不难,难的不会,坛友是啥都会啊,佩服佩服。

网友:
赶紧买个零件换上吧

网友B:
修不好,就别进房门系列,真急了

网友:
楼主厉害,胶水立大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不好,就别进房门系列,真急了

来来来,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有个疑问,到底是开关在上面的好,还是开关在底部的好。只修过开关在上面的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