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20Pro恢复模式-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4-25):
邻居阿姨送修一台华为mate20pro,卡HUAWEI LOGO或进恢复模式

拆机,主板上新手术台

拆下屏蔽罩擦干净表面的散热硅脂

拆下上层的运存

拆下下层的CPU

运存植好锡

CPU植好锡,用的隔离钢网

准备焊接

依次焊好CPU/运存后

主板装屏测试开机进系统了

主板CPU上层打上6W的散热膏

屏幕中框CPU处也打上散热膏

装好主板

装好主板的护板

开机

完美修复MATE20PRO恢复模式不开机

END

网友A:
遇到一台手机也是这样,用着死机重启,多次开不开机后就进入了恢复模式,应该也是类似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台手机也是这样,用着死机重启,多次开不开机后就进入了恢复模式,应该也是类似的故障 ...

是的,都是CPU虚了!!

网友B:
我以前的MATE20pro也是这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的MATE20pro也是这故障

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C:
她是不是升级鸿蒙新系统了?据说热量增加,吓得我没敢升。

网友:
看来虚焊是通病

网友C:
不应该是虚焊,这个手机出来小10年了,要出问题早就出了。应该升级鸿蒙热量大增,才造成虚焊的。我现在都为他老人家准备了一台一台风扇散热!

网友:
这个CPU虚焊,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虚焊,这个手机出来小10年了,要出问题早就出了。应该升级鸿蒙热量大增,才造成虚焊的。我现在都 ...

跟小米的cpu虚焊一样,是通病。mate40也卡恢复模式。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质量真的太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她是不是升级鸿蒙新系统了?据说热量增加,吓得我没敢升。

看lz发的最后一张图还是安卓10,不是鸿蒙的锅。就是生产工艺或者设计或者用料虚焊了。

网友:
稀奇古怪的故障居然是CPU虚焊引起的!!

网友:
这都能修,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lz发的最后一张图还是安卓10,不是鸿蒙的锅。就是生产工艺或者设计或者用料虚焊了。 ...

我现在用的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手机,没出过问题。难道这个也看人品?

网友:
楼主这手艺活太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手机,没出过问题。难道这个也看人品?

出问题本来就是概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lz发的最后一张图还是安卓10,不是鸿蒙的锅。就是生产工艺或者设计或者用料虚焊了。 ...

鸿蒙死得更快,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手机,没出过问题。难道这个也看人品?

产品出现不良又不是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