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cBook Air2015款(A1466)不开机-CPU供电1.8V输入端钽电容短路引起公共点烧保险

楼主(2024-04-25):
俺家楼上的邻居阿姨的苹果笔记A1466,说坏前还卡,后来开不了机了

插上充电器,指示灯是亮的

查下邻居是什么时间买的,2015年款,2017年6月份购买的

拆机,里面有太多灰,有些脏

先大概清扫下灰

万用表测试下公共点保险丝一端的电压7.77V

另一端无电压

再测试下待机电压当然也没有

断开电池测试保险丝阻值为4,居然没有烧断,正常应为0

JBC烙铁拆下保险丝

测试保险丝阻值不稳定,如下图

换上新的保险丝,因万用表精度不够(以后赚钱了买个5位半的万用表喽),阻值测试无法判断小阻值(比如0.1)是否短路,换好后直接扣上电池,某处冒烟了

换上的新保险丝时测试阻值正常为0,某处冒烟后保险丝也烧了测试已开路(忘拍在板测试图)

拆下来再测试下,已经开路

显微镜下检查冒烟处,有颗钽电容已经烧裂

重新换上保险丝,烧坏的钽电容已经拆下了(暂不补)

电池扣上,测试公共点处保险丝另一端的电压8.08V,已经恢复正常了

再测试下待机电压也恢复正常3.42V了

开机,已经有显示了,没装硬盘就是显示?号

主板在C壳上不好拆焊,拆下主板,准备把那颗钽电容补下

补好后的样子,此电容是CPU1.8V供电电路输入端8.6V的滤波电容

主板装回C壳中,内部清洗得干干净净的

再开机,进系统了

装好D壳后盖,完美修复苹果A1466笔记本不开机

邻居阿姨给我送烤羊肉串来了,哈哈哈!
END

网友:
老乡修机不错,价格适中手工漂亮

网友A:
邻居阿姨漂亮吗?身材怎么样?

网友:
楼主这水平,真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邻居阿姨漂亮吗?身材怎么样?

卧槽,阿姨都不放过啊啊啊啊

网友:
感觉楼主运气有点好啊,不怕烧坏别的器件吗

网友:
楼主这肉串吃的踏实,那么多电容少一个按说也不影响吧,关键是还要图纸,这点位图还没玩过的,哪个坛友有图可以分享出来学习下

网友:
量保险丝用二极管档怪万用表精度不够吗, 用电阻档量啊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可以出摊争钱的那种不错!

网友B:
啊姨送的2片羊肉,味道不错吧...................................

网友:
腻害!有维修手册事半功倍啊!!

网友:
邻居家电器咋总坏啊!!!还坏得那么有水平。

网友:
楼主没有电桥吗?五位半的表用哪款呢

网友:
没有阿姨照片,,是不是

网友:
运气不错,就烧了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姨送的2片羊肉,味道不错吧...................................

怎么送这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邻居阿姨漂亮吗?身材怎么样?

你是真饿了呀!

网友:
一看就是维修达人,设备齐全

网友:
真巧,我最近笔记本也不开机了,开机亮一下指示灯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