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无线鼠标青春版(WXSB01MW)光标无法移动维修

楼主(2024-04-25):
同事的鼠标,突然光标无法移动了,左右键正常。

怀疑是传感器坏了,很努力的才看清型号。

网上买了一个,还没到货

手上有个外壳坏的有线鼠标,传感器是PAW3515DB,想看看能不能带换,结果装上后,光标自动自己来回画圈,不受控。左右键依然正常。

等了好几天,新买的终于到货了PAW3212DB

焊接完成,光学孔部分还有保护膜

清洗了一下

装机试验,一切正常,光标反应很丝滑

网上找了一下资料,原来这东西这么复杂。

网友:
不错,能买到配件

网友:
第一次见鼠标传感器坏的

网友:
能买到配件

网友:
原相引擎不错的,不怎么挑鼠标垫

网友:
第一次见鼠标传感器坏的 +1

网友:
鼠标里的光学引擎损坏较为常见,表现的故障就是典型的指针不走,左右键正常。

网友:
成本多少呀?

网友:
第一次见鼠标传感器坏

网友:
一次见鼠标传感器坏

网友:
左右键坏的见多了,传感器坏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血赚一个,所以说有动手能力的人还是吃香,妹子都多一些

网友A:
以前雷柏的无线,滚轮打滑我就扔了,还扔了两个,现在想想都能修的,为啥以前能那么洒脱?

网友:
对小米鼠标印象不太好
买过几只办公用的,耗电大还特么装7号电池,经常没电。

网友:
第一次见鼠标传感器坏的,学到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雷柏的无线,滚轮打滑我就扔了,还扔了两个,现在想想都能修的,为啥以前能那么洒脱? ...

我儿子把一个很贵的蓝牙耳机扔了,气死我了.他跟我要耳机,我说原来的那个呢?他说坏了,扔了。难道他不知道他老子就会捣鼓这些吗!

网友:
现在的无线鼠标也只要几块钱  挺好用

网友:
小米,什么都是小米,鱼龙混杂,不可避免出现渣渣

网友:
还真是啥配件都能买到,成功修复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