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难道都猜错了

楼主(2024-04-25):
上次展示两个二极管,大家说这个色环的是稳压管,这样看来它的稳压值大概是6.1伏吧

蓝棕黑黑

实际上这个才是,你说上哪说理去呀

这个不是,加10v电压就是10v,再说它是一个锗管,有锗管稳压管吗?这个我还真的不了解

网友A:
到底哪种仪器能测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哪种仪器能测出来呢

这不就测出来了吗

网友:
快来帮我看看我的电视板有没戏。。

网友B:
微波炉高压二极管
用个电阻加一个可调电源就能测出稳压值

网友C:
那色环的顺序,应该是黑黑棕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到底哪种仪器能测出来呢

以前用固话的电流来测稳压管,固话供电48v直流,电话机摘机会降到6-8v左右,恒流供电,测48v以下稳压管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固话的电流来测稳压管,固话供电48v直流,电话机摘机会降到6-8v左右,恒流供电,测48v以下稳压管很 ...

这方法好,还有用固话电线来接照明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高压二极管
用个电阻加一个可调电源就能测出稳压值

这话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色环的顺序,应该是黑黑棕蓝

那是什么数值?

网友:
还真没见过如此标注,我也不知道。孤陋寡闻了

网友E:
这玩意走近科学能拍四集

网友:
这样一般猜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走近科学能拍四集

哈哈,一集就讲的明白那不是科学

网友:
看风格像早期我们兵工厂生产的二极管.看表面材质不像电阻,电阻不会用表面玻璃釉类似工艺,现在习惯了SMA和SOD323系列的二极管.